IBM T61 开机进系统后2分钟或半小时后掉电

楼主(2009-08-30):
手上有一台T61 开机进系统使用一会就自动掉电了,掉电后电流为0 (替换过内存 CPU风扇 应该是主板故障吧)只有重新插电源方可开机。反复这样的故障。请有经验的朋友指点,谢谢!

网友:
温度保护了,

网友:
先看看,CPU温度是不是过高,保护了,我今天刚修好一台T40的机子,故障和你的那个一样。后来换了CPU供电的那几个固态电容就好了。你可以看看,希望能帮上你

网友:
也有可能PC卡下面进水了  或者CPU风扇没打小的卡子,很多人不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