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哪位朋友会修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2009-08-30):
我有一个电动车充电器坏了,型号是48V  12AH,故障现像:无电压输出,风扇不转,充电指示灯显示绿色(正常时只有充足电后才显绿色)。经测量,U3843A的7脚有输入电压11V,8脚有电压5V,6脚无电压输出,开关管是好的,6脚到开关管的电阻、3脚到开关管的电阻,开关管接地电阻均量过,没有问题。现用U3842A代换U3843A后,故障依旧。

请问各位师傅,这种充电器故障出在哪里,请大家指点迷津?多谢!

网友:
拆掉MOS管,测量3843的6脚是否有输出,8脚是否有基准5V,7脚是否有规律的波动电压(如果有波动电压,说明芯片已经起振),另如果6脚没有输出驱动电压的话,问题还在集成块本身及周边电路,查该集成块供电。

网友:
U3843A不能用U3842A代用,工作电压不同。

网友:
3842代换3843要换起动电阻的,3842启动电压要过16V,3843要起动电压要过8。5V,它们起动以后都变压器另一组输出供电电压降下来,3842变成12V左右,3843变成8V左右。它们启动电阻3842是100K,3843是220K或300K,3842代换3843要变启动电阻,看问题解决吗?

网友:
6脚的那个二极管有吗?有的是稳压管,看穿了没,我修了多个电动车充电器了,25一个

网友:
拆掉MOS管,测量3843的6脚是否有输出,8脚是否有基准5V,7脚是否有规律的波动电压(如果有波动电压,说明芯片已经起振),另如果6脚没有输出驱动电压的话,问题还在集成块本身及周边电路,查该集成块供电。
引用 网友A:

不对吧!应该是6脚有规律的波动电压,指针表的表针有规律的上下抖动。3842的7脚电压一般15V,上下波动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