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线是怎么一个回事

楼主(2009-08-30):
呵呵,,小弟初来乍到,看到别人老是说跑线,,我都不知道 跑线到底是何方神圣!潜水的高手们,上面冒几个泡泡吧,具体解说下怎么个跑线法,小弟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
呵呵
可能是俺孤陋寡闻只听说过飞线,还有跑电路,没听说过跑线

网友(2009-10-06):
跑电路就是跑线啊,简单说就是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再到另一个点这样跑下去。直到找到怀疑的故障点。月饼老师讲的不错,可以多看高手的实例。俺也是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