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死机

楼主(2009-08-30):
刚开始接到机器是花屏,拆开加焊显卡后OK,,,,,,启动系统后运行3D MARK,看电影都正常......但是有个问题是只要不操作机器2分钟左右就死机,重启机器进桌面后, 不动机器,也是过2分钟左右后死机,重新做过系统,换过硬盘都不行......也就是说机器要不停操作才行,不然停一会就死机(屏保关了,待机之类的设置也关了)

网友:
显卡没做好,拆下来重做吧!

网友:
我又重新加焊了一下还是老样子,郁闷.....版主的意思是重新植球再焊上吗
这问题真怪,用时正常,闲时就OVER

网友:
应该是压过显卡以后造成的,重新植球做上去估计差不多

网友:
楼主,你的清华同方超锐V100A最后问题有没有解决?我的海尔w66和你这个故障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