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绿屏 ,外接正常,有时无显~

楼主(2009-08-30):
拿来直接加焊不行,重做还是不行,买芯片嫌芯片贵,花100买了块料板,拆掉显卡重植,装上去显示正常了~~
芯片
显卡

网友:
LZ 这主意好 我赞同 但要问一下那里有的买呢

网友:
100元的料板有点贵,可是没有维修史?不过不大可能

网友:
重做最好…………

网友:
還是你的顯卡BGA芯片有問題引起的。

网友:
HP DV系统的显卡坏是通病!!笔记本上的N卡太爱坏了!!

网友:
哈哈 我也遇到过几次,,不要老是去做显卡,,
我告诉你为什么 ,加焊屏线接口,,

网友:
显卡坏了!!!

网友:
楼主什么意思?100的料板,上面带有显卡的?

网友:
绿屏很好修的,三原色信号不正常

网友:
今天也拿到一台 时亮时不亮 有时还花瓶
外界都正常~屏线查过了 准备上B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