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解释一下这个电路图

楼主(2009-08-30):
大伙看图上的2V是什么得来的,如果有时间请解释一下这款机的开机过程,谢谢。

凌阳方案MP4电路图(大苹果MP4).pdf

网友:
3V电压过二极管,IN4148刚好有0.7V左右的压降,2V是正常的

网友:
c对呀,二极管的原理来的,不是有很多电路都是可以通过二极管来微降压的吗

网友:
我是有点这种想法,也就是可能这个2V要求不是很高

网友:
上面是3V,过了三极管就变2V了

网友:
这招我经常用。有些内存供电管像华擎用PNP管的。没代换。就找个品质好的二极管上去。

网友(2010-03-20):
这个电路标称的2V,是在带负载的情况下;如果空载,用表测一定是3V的!

网友:
二极管有压降,0.7V,又学了一点常识,不过要求精一点的电路,好像都是用场管来稳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