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0抱错

楼主(2009-08-30):
开始是风扇抱错
最后清下灰尘好了
接着还是进不去系统又抱0187 0191错误
想是BOIS的问题
最后拿下密码芯片 刷了下搞定

网友:
呵呵
晕这样写方便啊
打字顺便了
你也真是
闲了没事情赚分来

网友:
原来要刷码片啊

网友:
我都是直接换风扇

网友:
IBM的风扇最好还是更换了好,因为都拆不开的,也就加不了油,你这样当时是处理了问题,不更换风扇以后还是会出现的

网友:
用什么编程器刷的?我的编程器对这种密码芯片只能读,不能写。上面两种报错只需把硬件装全或重装,重启就消失了

网友:
什么编程器 有图片吗 我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