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有关电路知识

楼主(2009-08-30):
大家帮帮忙吧,很想学会看
电路图
。
问下下面的图中信号前面的数字是什么意思,比如PM-SUSCLK前面有个8,
PM_STPCPU#前面有个18,38
这数字代表什么???
还有一个问题,如何知道PM-SUSCLK这个信号连到哪里???
感谢各位大哥了
cpu

网友:
PM_STPCPU#前面的18,38,表示这个信号连接到18,38页的电路上,同理PM-SUSCLK前面有个8,也是这个意思。

网友:
论坛上好像有这方面的贴子,你搜一下

网友:
2楼正解,就是与这个信号的相连的还有其它地方,这个数字就是图纸上的多少页。18(就是第18页)

网友:
是的.代表此信号出现的页数.

网友:
版主应该多弄点图纸信号方面的中文说明 好多新手都不会看电路图 不知道哪些信号表示什么意思 !!!!!!!!!!!!!!!!!!!!!!!!!!!!!!!!!!!!!!!!!!!!!!!!!!!!!!!!!!!!!!!!!!!!!!!!!!!!!!!!!!!!!!!!!!!!!!!!!!!!!!!!!!!!!!!!!!!!!!!!!!!!!!

网友:
恩。。楼上
很有必要

网友:
恩。。楼上说的
很有必要

网友:
PDF 有个搜索功能,将你希望查找的网表名字输入查找对话框中就可以显示出来你要的东西楼。
比如搜索‘PM-SUSCLK’,只需将这个网表名字复制到 查找内容对话框里。敲回车,就OK

网友:
是的我也看不懂!

网友:
维修新手,自己多去学习学习,多看看.会有收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