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3.3高到6.7v把主板烧了

楼主(2009-08-30):
电源3.3高到6.7v把主板烧了,12v5v正常会烧哪里,io是8712f-s kxs用什么代换,没有明显烧的痕迹,主板是945的,cpu温升慢,供电正常

-------------------------------------
版主:版我改一下,已解决。真是命大,只把io和时钟烧了,插的显卡也烧了,嘿嘿显卡在保。电管也没事,还有那个板子是945的,还有网卡,我拆了后加了个独立的。

网友:
IO还是找同型号的代换吧!!!

网友:
看下内存供电正常吗?

网友:
我也不知道哦,慢慢量吧,期待高手^^^^^

网友:
时钟芯片  I/O 南北桥都有3。3V

网友:
"电源3.3高到6.7v把主板烧了"那你这块扳子有可能报废,因为3。3V是给芯片组供电的

网友:
3.3V 相关有用到的下面这些
网卡芯片 I/O芯片 时钟IC 声卡IC 南桥 北桥

不过这个版子针危险

网友:
南北桥量过了,没事,3.3v直接供电的芯片组有哪些?内存量过了电压正常

网友:
版主:版我改一下,已解决。真是命大,只把io和时钟烧了,插的显卡也烧了,嘿嘿显卡在保。电管也没事,还有那个板子是945的,还有网卡,我拆了后加了个独立的。
还有怎么把标题改成已解决!谢谢

网友:
给你编辑修改了。

不过 电源3.3高到6.7v
--------------------------------------------
那+5V +12V 不升高吗?很怀疑你是否量错了。

网友:
10# yzz163 [回复

回复:5v12v真的没高,电源我看了,3.3v的线圈烧了,把场管也整坏了,我纳闷的是3.3v的两个线圈只坏一个,从5v取得电怎么会高到6.7v?电源是坏的,以为修好了,没测3.3.唉!以后要细心点呀!大家别学我了,一定要细心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