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答案,两个芯片代换问题。

楼主(2009-08-30):
一杂牌主板电源管理芯片的型号是rt9802,手头没有,求代换。

网友:
abit l-45cv主板不开机,排针上的电压只有0.5v,这电压应该是下图的管子转来的,管子的输入脚是5v,输出只有0.5v,控制脚没电压,控制脚连了一个八脚的m4500芯片,芯片的供电是紫五伏直接给的,求这芯片的代换。

网友:
楼主先换掉MOS管看看?可能那个坏了

网友:
mos管我换过了。

网友:
自己搜索4500的帖子就有答案了

网友:
我搜过了,应为搜不到才来求助的。

网友:
不是RT9802,是RT9602,这个目前还没看到有代换的,4500M是个n+p复合的MOS,液晶高压部分有

网友:
谢谢楼上,不过那确实是9802,我用9602代换过,不行。

网友:
液晶高压板上的八角管都可以代换M4500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