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88MB的亮度不足且不稳定时亮时暗

楼主(2009-08-30):
老大们给点思路吧

网友:
发现用魔亮功能时亮度能正常但关机后又要重新调整过,是不是和液晶显示器一样ROM坏了存不住参数了?

网友:
有老大帮帮偶吗?

网友:
70%可能会是高压包坏,(G2电压不稳)或者测下G1电压是不是50V左右.G1不稳一般为亮度电路坏,G2为包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