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针电源如何改成24针?

楼主(2009-08-30):
20针电源如何改成24针?
电源

网友:
不用改 直接用就是 那四根针空着不插都行

网友:
买个20转24的转接头

网友:
改的前提是必须有插头,其它好解决。

网友:
我自己改过的,你个人在网上下个20针和24针的接口图,搞清楚每个针的电压,再从电源里另外接上就是了。有的主板上的接口就是设计成20针或24针都可以工作的。但是电源的质量不过关的话,改后可能会超负荷的。

网友:
我改过P3改P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