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时,屏幕中间有图像,

楼主(2009-08-30):
接好信号线。开机,屏幕中间有图像,不满全屏,但慢慢的变暗了,过3秒这样,随着“嗒”一声,就没图像了(黑屏),灯管不亮,指示灯处于绿色。请问是那部分出现了问题?
黑屏

网友:
是左右的中间,还是上下的中间,左右看行幅管,上下看场供电

网友:
虚焊的居多,

网友:
行场扫描心片是否坏了,再把行场扫描电路补一下焊

网友:
补焊后现象没什么好转,一样是:开机后显示画面2秒这样,就会黑屏,电源指示灯正常。关闭重新开启,会显示一下画面,又会出现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