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6400 不能充电且充电芯片发烫

楼主(2009-08-30):
问题现象如题:NC6400 不能充电且充电芯片发烫

问题背景描述如下:
1. 将电池放置到NX6230上,验证电池充放电均OK。
2. 将修好的电源适配器接到NX6230上,充放电均OK。
3. 确认是电脑主板的问题,使用电池开关机均OK。说明放电电路,以及电池供电没有问题。
4. 使用电源适配器时开关机正常,说明电池,电源切换电路正常。
5. 关机状态下,充电电路IC仍然发烫。电池不能安装在机器上,否则电量半天时间消耗完毕。
6. 拆开电脑后发现充电芯片BQ24703发烫,个人感觉超过90°。导致附近无线网卡,猫附近温度剧增。关机状态下仍会消耗电池的电量,电池一会就没电了。

怀疑以下问题点:详细见附档原理图
1. MOS管烧掉。
2. 续流二极管烧掉。
3. 充电管理IC烧掉:BQ24703

由于最近一直没有抽出时间修,今天到坛子上逛逛也没看到类似的帖子。

各位大侠又碰到类似问题的吗?最后是更换那个零件OK的?
小弟先谢过了~~

当然,如果有空我自己折腾好了,也会与大家分享。

NC6400 circuits 37.pdf

网友:
我也有台  24703      都把我手烫了个水泡
换了就好了。充放电正常!

网友:
我觉得先换充电芯片会好点

网友:
这个问题,我看像有部分电路短路了。。别看正常,元件性能不良了。。

网友:
建议查一下电源识别电路,

网友:
谢谢各位大侠,

小弟最近比较头大,没抽出时间折腾~
先去弄个24703,不知道中关村哪能搞到

网友:
今天把BQ24703电源断开(去掉PR23),发现芯片发烫现象消失。总算不用担心本子会冒烟了~
更加怀疑是BQ24703损坏,抽时间到中发弄个换上试试。

网友:
看到楼上几位高手的建议,计划购买几颗备用MOS。这个芯片周围的mos有两种:
SI4835BDY,AO4407. 期中AO4407是用来控制DC供电和battery供电的,从本子的工作状态看,这两个都没有问题。无论使用DC供电还是battery供电,BQ24703都有发热的现象。所以这里的几颗AO4407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就是怀疑用来做DC/DC外部mos用的SI4835BDY有问题。
计划购买:BQ24703, SI4835BDY解决此问题。

网友:
先排除芯片周围的元器件后再换芯片!

网友:
恩,打算先换MOS试试。
12楼用风枪拆过这种背面有散热片的芯片吗?用风枪好像比较难拆

网友:
楼主换好了没

网友:
好了,请通知一下,,让论坛上的朋友分享一下

网友:
我修过一台东芝的也是用这个充电芯片。不充电后来换了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恩,昨天新中发,老中发都跑遍了。好不容易找到一家有BQ24703的,结果封装还对不起来。店家买的是TSSOP的,而板子上是QFN的。
只能在淘宝上淘一下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