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OYO 754 主板 插显卡跑26掉电

楼主(2009-08-30):
今天修到的SOYO754的主板,不插显卡代码正常跑完,插上显卡跑到26掉电。问题已经确定出在主板上,四块同样问题,没思路了。麻烦大家给个思路。打了PCI-E插槽的二级体值在500左右。。
显卡
掉电

网友:
大家帮帮呀。呵呵。给个思路

网友:
查显卡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应该就是PCIE的供电 或信号问题 好好量吧

网友:
回三楼PCI-E的12V正常。3.3V我只测到2.9V。不知道这个能不能影响。

网友:
供电是正常 的 你不插显卡跑 完 插显卡跑26 明显短显卡了
可能是显卡短路 要么是显卡问题 要么就槽问题 换其他的显卡 就把槽给换了吧

网友:
显卡换过N个了。呵呵,但是我没怀疑过槽子有问题。。因为槽子有问题不亮可以解释清楚。但是掉电就有点解释不通了。而且槽子里面的针也没有倒。。。。

网友:
换个电源试下咯!!!

网友:
北桥虚焊,我也遇到过,回焊就OK

网友:
桥焊过了。。但是我也不确定是否焊好了。今天我在试验一次。焊下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