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TC加电不显

楼主(2009-08-30):
华硕A6TC,配置如下:cpuTL50 2G内存 GF GO7300显卡。大概2个月前出现故障,开机黑屏没有显示,风扇转,NumLock灯亮可开关,外接显示器无反应。拿维修站维修,告知显卡损坏需更换,费用350RMB。3日后取回,一切正常。大约1周后,出现相同故障,再次送修,如此反复3次,直到昨天再次挂掉,维修保过。由于本人是普通用户,非维修人员,再次维修恐出现类似状况,故求求助于各位大侠,如何维修可一劳永逸(换主板?),实在是折腾不起了。。由于本人是菜鸟一个,说的不够详细,见谅!

网友:
怕在次返修就。直接换主板了

网友:
我现在想知道是不是显卡坏了,如果是,坏了之后为什么会反复损坏,另:如果有沈阳的高手愿意帮俺修的可联系,价钱再商量^-^

网友:
碰到过一个V3000的机子,半年搞显卡5次,但不是本人搞的,后来只有换主板

网友:
請更換北橋
那是NVIDIA的瑕疵品

网友:
如果换主板的话,华硕A6T如何?大概多少钱?

网友:
大约要一千多大洋吧

网友:
谢谢以后几位朋友帮忙.听说A6TC的主板存在严重设计缺陷,那还有必要换原来的主板吗?这个本本还能换什么主板?性价比最好高点的,谢过了.

网友:
触摸板的故障我才修了一个

网友:
這種機器顯卡芯片很容易出問題啊。

网友:
哈哈哈哈     我06年在华硕修过A6系列的!这是AMD架构的尤其是A6TC设计有严重缺陷!后来在华硕批量做过主板跳线。你的显卡做了几次肯定不行了还是换新主板吧!

网友:
这种板子修过几片,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