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30高温问题

楼主(2009-08-30):
一台海尔W30,开机一段时间就死机,第一反应散热问题,拆机一看,果然风扇堵住了,清理风扇后使用时间长还是死机,检查死机时温度CPU56,主板46,硬盘47,温度应该是正常的啊,各位大虾帮我看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
先看看软件有没有问题

网友:
硬盘温度有点高,但不排除软件侦测出错,最好把硅胶全换新的

网友:
硅胶都已经换全新的了啊~~

网友:
没有人知道原因吗?

网友:
有没有高手在啊?

网友:
不好修,也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
在线等高手指点~~

网友:
换硬盘也一样死机,应该不是硬盘温度的问题~~

网友:
昨天把机子拆了清洁一下后,死机时间长了很多了,可以用一两个小时才死机~

网友:
现在开机玩不死机,但关机的时候定在正在关机的画面不动死机了~~再就发现本本有点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