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郁闷啊!本来是网卡坏了怎么会让PCI管理芯片发烫啊!兄弟们不要犯同错误啊

楼主(2009-08-30):
今天接一台HP ZE2000的本子,点不亮,插电待机电流0.01A,正常,按开关后电流上到0.6A,诊断卡显示没有复位(复位灯不闪)。按开关关机后发现问题了:关机后电流还有0.3A,看来是哪里漏电或短了。查5V和3V待机都正常,直接摸各芯片,发现PCI槽管理IC 型号PCI74II发热,于是想当然的认为是它坏了,立马吹下该IC(BGA封装的),再上电,还是无复位,也不跑码。关机后还有0.3A的电流!晕了!再摸各IC,终于发现网卡(开始的时候网卡被一大片黑色胶纸覆盖着没发现)超级的发烫!差点把手指都烫伤了!于是吹下这个RTL8100cl,上电,终于跑码了!唉!于是又开始把起先拆的PCI管理芯片植球!0.5的锡球,万用钢网,搞了半个多小时!终于搞定了!兄弟们不要跟我犯同样的错误了啊!不要摸着发热的就头脑发热直接拆了啊!:)主要是我没想到:其实像这类漏电或短的现象首先应该直接找网卡IC,怪只怪第一下就摸到了PCI管理IC,而且很热!于是就想当然了啊!想当然了!!唉!!......

网友:
我只要碰到BGA封装都会复查一次。因为装上太麻烦啦!

网友:
一般BGA的都不要随便去拆,先检测周边的原件,拆了不好装

网友:
谢谢好意,记下了

网友:
上回当就学一回经验呀,谢谢了

网友:
楼主的这个帖子对我有意义  感谢

网友:
关机后电流还有0.3A,那也太神奇了。嘿嘿

网友:
其实像这类漏电或短的现象首先应该直接找网卡IC,为什么啊,请高手指点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