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 X300板位号zd2的元件型号

楼主(2009-08-30):
dell X300不能充电 在BIOS里可以看到电池看不到适配器(换了几个适配器一样故障),因为是二修的上家已经把zd2拆了(找了几个
二极管
代换也没解决问题),不认适配器应该是这个元件的问题吧。谁修过这款机子 麻烦看看这个元件的型号 谢谢

网友:
谁修到过 帮忙看看

网友:
我有料件 不过看不清型号 应该就是普通的二极管,是不是别的问题

网友:
你的 料板 卖给我吧 出个价13403327758短信电话 都可以

网友:
不知道主板是什么型号,说不定我可以给你些建义

网友:
我的也冲不上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