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JOYBOOK S53网卡问题

楼主(2009-08-30):
小弟有一台BENQS53的笔记本 现状是在系统里面可以找到网卡但是接上网线网卡没有反应,  网卡接口处的指示灯也不亮,,就刚接网线时慢慢地把这个网线接上这个网卡右边的灯会闪一下就灭。。拆机后查了一下图纸,查了下网卡边上的供电脚有3。3V的电压,网卡的12  36脚也相通。。。小弟技术有限,请各位帮忙一下给点宝贵的建议  谢谢

网友:
S53的网卡是不是8100CL的啊.是的换网卡就行了.我前天修的好象是S53是接上网线网卡没有反应的.

网友:
有部分是驱动没有装对,要装最新版本的哟!

网友:
排除了网卡座虚焊、隔离线圈虚焊和网卡驱动问题以外,直接换网卡IC就OK了!

网友:
是8100CL 的  哦对了前几天我们这几打过雷   是不是就直接把这个网卡芯片给打坏了

网友:
先装个系统试试,有时中毒也会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