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系统供电 3 5 V怎么电感怎么找呢? 正在迷糊中。 ...
笔记本系统供电 3 5 V怎么电感怎么找呢? 正在迷糊中。。。。。。

楼主(2009-08-30):
大家好 兄弟又来了,新手吗什么都要多嘴问下 ,系统供电的 3 。3 5V的大电感怎么找呢 有没有什么快速的方法找到呢 ?多谢师兄们指教下 小弟感恩。。。。。。。。。。。。
笔记本

网友:
找系统供电芯片旁边的就是

网友:
打阻值一样可以知道啊

网友:
先找到USB供电的5B,就可能找到5M了

网友:
你那板芯片型号都写出来,看下型号大家都可告诉你。

网友:
谢谢大家 一般的板子 能快速找出来 3 5V供电的大电感吗?有什么好的方法 传受下 大哥们 小弟感激不禁

网友:
插上电源,大部分板子未触发前就有3V。5V的

网友:
找系统供电芯片再找旁边电感

网友:
一般个子大的那两个就是了

网友:
谢谢大家 兄弟 学习了

网友:
板子上一共也就那么几个大电感而已

网友:
主要是找电感 主板上找芯片常通过测电感的电压 然后顺着电感找 很容易的就能找到三五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