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51120 输出 3V 5V不正常

楼主(2009-08-30):
东芝A205
板号:LA-3481P
图纸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93365

故障现象:
刚插电时,待机电流在0.01A,过十几秒变成0A,+3VALWP 电压由最初的2V降到1.4V,+5VALWP 电压由最初的3V降成2V。

测量过程:打3V 5V 阻值500多,断开后级故障无变化。
TPS51120 引脚电压:
EN1 EN2 7.5V
VREG3 3.3V  VREG5 5V 都正常
EN 1 EN2  1.4V (不知道正常否,前级测过,不是MAINPWON拉低)
VRFE2  2V 正常
PGOOD 0V (VFB正常后,才为高电平)
示波器测驱动 MOS G极都有波,只是频率太低了。
换过TPS51120,故障依旧。

实在没头绪了,请各位兄弟帮忙指点一下,这种情况~~谢谢!!

网友:
随着时间的推移,输出电压越来越低,

网友:
这个现像我也碰到过,,怀疑是后极有轻微短路,或者是电容有漏电。。但是还是没有查出来,晕,,高手出来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