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的奇怪问题·!高手帮忙诊断~!

楼主(2009-08-30):
联想的E42L 换主板后   插上电源开机后 电脑显示在充电 几分钟后就不充了 电池开始放电  拔掉外接电源口在插上还是不显示充电,重启后有可以充几分钟 然后循环。。已经换过电池还是一样。但是去掉电池后,直接外接电源,正常。

网友:
应该是充电电路的电压检测有问题,找芯片资料或图纸看一下

网友:
电池和适配器不能绿换
有可能是EC不良了,换一个看看吧\

网友:
检查充电电路,电池充满电路,一般是有一个LM393的比较器。看周围元件是否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