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的怪问题你见过没

楼主(2009-08-30):
最近修了一台电脑,内存坏了,拔掉坏的那根就可以了,两天后,又拿过来了,显示器无信号,插上诊断卡,嘿正常了进系统了,不信这么回事, 我又拔掉诊断卡,显示器又无显示。之后把电源,内存,CPU,都换过,重复上面的,都是插上诊断卡就正常,拔掉不亮,该机是集成显卡的,所以显卡就没换了,请问这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我虽是挂修电脑但是对硬件也不是很清楚,望同行说个大概

网友:
南桥问题,,,,

网友:
插上诊断卡就什么都正常,正常使用了几个小时都没问题,实在不行只能把诊断卡卖他得了,
不过我真想知道这到底怎么回事麻,

网友:
你一起卖吧  我以前也见到过

网友:
要么和你说的那样把诊断卡卖他,要么就换南桥,,,

网友:
南桥!!!楼主先可以考下桥!不过要小心

网友:
电脑这东西有时真的莫名其妙!

网友:
楼主这种现像,我也听说过,但具体问题在那,我也不清楚,你只好把卡卖他算哒

网友:
这种现象我也见过,插诊断卡就可以点亮,拔出就吾得.依家才知道系南桥问题.学习了!

网友:
哭,忽略了个小问题,我换个电池,就OK解决了,。。。。复杂化了,,感谢大家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