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点亮后到显示CPU频率后停住,按DEL没反应

楼主(2009-08-30):
买了2块旧主板,连着出现这个问题,主板点亮后到显示CPU频率后停住,按DEL没反应,就停着不自检下去,换了CPU,内存,显卡,电源,不插硬盘和光驱。前一块发回去换,换回来的也是这样,晕翻了。各位高手有见到过的,帮忙分析指点下。

网友:
刷BIOS看看,,,不行就得慢慢查了,,挺麻烦的

网友:
刷BIOS
,,挺麻烦的

网友:
用诊断卡检测下.看看.代码跑几?

网友:
疑难杂症板啊!楼主自求多福吧!很难搞到的!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复,问题已解决了。真是“麦芒掉进针眼里”巧上加巧,换了2根内存,第2根还是全新的金士顿居然也是坏的,借了别人在用的内存后,能正常使用了。明天去换掉那根金士顿。

网友:
加焊北桥就可以搞定

网友:
换内存,有时开机停在logo处不动,也是内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