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 显卡 坏了 沾上水了 找超高手

楼主(2009-08-30):
疑难 显卡 坏了 沾上水了 找超高手

显卡坏了,现象是:开机电脑启动时显示画面不正常,主板没报警,似乎正常,显示有几个纵型线,开示BIOS信息时字母D等有一半显示正常亮度,另一半显示暗,进入系统选择菜单时BOOT显示菜单有几个字例如几个字XP不间断出现红色纵线和铜绿色线,进入操作系统原有模式不可用,显示器突然没显示,然后似乎死机,能进入VGA模式,安全模式,但一调到正常模式显示器就老反复闪屏然后不显示死机。

动过哪些硬件:记得不小心卧式主板滴上过两颗水,没理会,并且显卡上为散热曾滴过少许水。
检查过发现显卡有一块滴过水的显存上有一处针脚有铜绿色锈,用针拔不动。

可能处理:我把那块显存拔掉能不能继续正常使用,还有三块显存。

找高手啊,找着原因帮忙解决愿多加些分给它,如果成功的话。

现在能做的事,偶尔能进入操作系统,但不能在原有正常模式下,同时补充现象有个别几处图标显示成黑块,无法改变,例如小键盘图标成黑色,个别也是黑色,不敢再看显示设置,一看就反复调整刷新率一样反复闪屏至死机,刚出现这样的情况。

问题补充:

这是显卡上的哪个部件坏了我想知道

网友:
在vga模式下可以用,正常,一调高刷新率就完蛋,死机,

网友:
我们都很菜  对你说的  也无能为力

网友:
怎么感觉这段文字是用翻译软件翻译过来的,原本是英文的吧。

网友:
你问的问题.唔清唔楚.九唔得八.可能冇人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
楼主的卡是GUP损坏

网友:
我们都是菜鸟,也在学习

网友:
线路板的铜箔、过线孔被腐蚀断了,先补焊或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