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 202p40显示器行幅有规律缩小然后黑屏,再正常-缩小-黑屏-循环。

楼主(2009-08-30):
philips 202p40显示器行幅有规律缩小然后黑屏,再正常-缩小-黑屏-循环。
一台philips 202p40显示器行幅有规律缩小然后黑屏,再正常-缩小-黑屏-循环。机器是一厂子监控锅炉状态的,刚开始不开机,拿来打开吹去厚厚的一层土,目测二次升压电容鼓包,测量二次升压管击穿,行管击穿,行管是2sc5570(1700v 28a 220w) 买不到用2sc5858(1700v 22a 200v)代换,开机行频叫,图像哆嗦,有水波纹,将电源滤波330u450v换掉,图像正常。
开机5分钟以后行幅有规律缩小然后黑屏,再正常-缩小-黑屏-循环,3秒钟左右一循环,请大家帮我分析下一步检测哪里,我已焦头烂额。

网友:
行电路,行管,二次升电路,长压管。场IC补焊,不行就换场IC,场IC电容检查。CS电路也查。通板补焊,高压包大脚。

网友:
谢谢楼上的回复,有些灰心了,再试试。

网友:
我这有一台和你一样的故障,头都大了

网友:
好像电源带载能力低,还是在电容上,你一次电源滤波电容换了没有。

网友:
点型的打嗝现象,主要还是检查功率管和电容!

网友:
我的好了,行管也是用的代换的,结果代的行管不行,又换了,上机点亮,试机一个小时一点问题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