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845VG 简单问题变复杂问题了

楼主(2009-08-30):
客户一张GA-8I845VG     通电   诊断卡不跑代码    一看是技嘉这型号的板子   心中暗喜   通病都是北桥旁边的APM3055l 坏     打它电压  确实输出电压才0点几伏  确定它确实有问题    换了同型号的该供电块   给主板通电就马上保护   在查其他电路  没发现什么地方短路     难道北桥真的坏了    我修了无数这板子   换第一次遇到换了APM 3055的供电块后没好的    请高手指点下思路  谢谢

网友:
楼主,你就不能按检修步骤一步一步进行?既然修了无数的板子,不会就这样就判NB的死刑吧?哈哈

网友:
上次修一电压IC坏的  通电就保护了

网友:
你说得对    该量下     修板很久都没量过AD线   原因一是花时间   二是收不起什么钱  修一板子就三到四十    三是修的东西太多  只能把复杂的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