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承运不触发

楼主(2009-08-30):
今天收了一个神州的笔记本,待机电流正常为0。05,但是不触发,量开关键有电压变化,用的EC为
IT8510,而且芯片的2脚在按开关也有电压变化,量晶振也起振了,请各位大哥给指点一下,与哪里有关。这个机器的时序我不知道呀,万分感谢

网友:
先量一下待机电压出来没有吧\

网友:
EC有RST信号到南桥吗,没有的话,EC就坏了

网友:
南桥刚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刷个bios看看,这机bios不对,不触发的。

网友:
请教3#  "EC有RST信号到南桥吗"这个RST信号是从IT8510的那一个脚输出到南桥的?电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