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关机死机

楼主(2009-08-30):
ACER2480s系统关机死机,无法正常关机,可以强行关机。

网友:
首先排除系统故障,然后从内存、硬盘、主板入手!

网友:
系统故障可以排除,主板刷过BIOS,DOS状态下可以重启,不死机。

网友:
排除软件问题要先

网友:
软件没问题的话,有可能是南桥有问题了

网友:
主板的问题,南桥、IO有关

网友:
同意楼上换个南桥试试,期待答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告诉你这个99%还是软件问题,解决办法也很简单,把USB设备一个个禁用再试!!

网友:
先换一下系统,再说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后来发现是显卡驱动有问题

网友:
先做个嘴干净的系统看看 不行就是南桥 或者ec了

网友:
我修过二台别的牌的都是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