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754主板(ECS)通电开机。关不了。不跑码

楼主(2009-08-30):
这是精英代工的。是联想M6000主机里的板。现在是一通电就开机  并且长按开关。关不了。也不亮机。上CPU电压OV。主板北桥旁一个场管Q15.没电压输出。控制级也没电压。但它本身是好的。上假负载CPU电压正常。各项供电都正常。也是一通电就开机。关不了。换过CUP供电芯片(ISL6566)求救中啊。。。。。。。

网友:
查下CPU坐VID信号线!应该是座子虚焊导致的无VCCP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下南桥与绿线中的一个三极管

网友:
你那板上因该有个IT8282的吧!它那个也管电压跟开机的,你最好是从电源座14脚开始查看通哪去,换掉了应该可以的,先解决自动通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