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问题

楼主(2009-08-30):
试主板的时候看能否点亮,点亮了却走到BOOT哪里就关机了再也起动不了啦为什么啊?只有拔掉电源再短接开关才行!或没走到系统那里关机就能用开关开启!

网友:
BOOT哪里 是哪里? 屏幕上显示的啥?

网友:
带电保护,还是那里过热

网友:
大概是多久??

网友:
是不是散热问题,或是cpu风扇没有通电

网友:
不是散热问题,有风扇的!要拔下硬盘,显示走到BOOT或DISK那里关机就不能重启了!插上硬盘进系统后关机也是一样的!确定是主板的问题可就是不知道问题怎么查找啊?如果不关机可以长时间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