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一长两短报警 求助

楼主(2009-08-30):
一块6600显卡,上机一长两短报警,测得显存电压不正常有6V,更换供电IC RT9218,后供电2.0V正常,核心1.37V,但仍一长两短报警,晶振1.5V  1.7V,请教再怎么查!!

网友:
查一下总线和BIOS

网友:
利用atiflash  检测主芯片是否工作和bios信息

命令是atiflash  -i

网友:
打AD线对地,无问题,用PCI显卡开机,ATIPCIE测试,找不到显卡!!
用另一块同样的显卡拆了一个BIOS(不清楚好坏,大花的卡)装上,还是一样!
再怎么查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测试方法错误!

网友:
请教版主什么测试方法错误,应该怎么测试呀!??

网友:
我手上也有类似的几张故障卡,同问。各电压正常,pci显卡引导,atiflash -i 检测不到显卡,bios刷过也没有用。ad线阻值也都对称。

网友:
直接说了吧,如何测的就不说了,太费时间。。。
如果确定芯片是OK的可以重做一下GPU测试!
或者GPU损坏!

网友:
版主稍微讲一下怎么测的好么!!让我们新手学习一下。

网友:
不是给你步骤了么,用ati刷新软件,检测显卡是否工作,命令是:atiflash -i,得到了结果,版主再告诉你下一步该怎么做。自己的帖子仔细看看别人的回复,这个是对他们的尊重。

网友:
用ATIPCIE测不出来,用ATIFLASH就测得出来!??我再用ATIFLASH试试!

网友:
ATFLASH -I是不行的,6600是N卡

网友:
晕,果然是都搞错了最简单的问题!

网友:
呕,对不起楼上,误导了,我想着我的卡是9550了,没注意到你的是N卡。

网友:
6600的卡是N系列!!
用PCI卡进CMOS里设置成PCI启动,然后进DOS里输入NVFLASH -B  6600.ROM
看其读出的容量就知道是哪里的问题(BIOS资料、EPROM)如果档在2D或2A就得查其卡是否为GPU的问题,这得需要专业的测量!!

网友:
又学到了一点,谢谢版主

网友:
我用NVFLASH 能够找到6600的核心,但找不到EEPROM,更换了好的EEPROM也找不到。有几块卡都是这样找不到EEPROM,换好的也不行。请问版主,应该怎么办呀?

网友:
找不到是什么意思?有的卡BIOS在DOS下是不识别的!根本无法读出~
电压都正常吗?3.3v是否正常?1.9V是否正常。。还有你的卡根据你的描述可以看出应该是GPU的故障,可以重新安装来测试一下。

网友:
晶振问题。更换试下

网友:
就是软件提示没发现EEPROM,一块花屏同样的显卡用软件可以找到EEPROM并备份,证明卡的BIOS是可以识别的,BIOS芯片是25VF512,能给个脚 的定义么?

网友:
BIOS电压3.3V,正常!

网友:
我把GPU重植到一块花屏的卡上,还是一长两短跑警,一路跑码。看来GPU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