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ssic跳线是什么意思在主板那个位置

楼主(2009-08-30):
故障现象:-华拓主板开机自动进入CMOS设置
检修过程:这种情况一般是由于键盘失灵或跳线跳错导致,经查dassic跳线跳错,设置后故障排除。

dassic跳线是什么意思在主板那个位置??

网友:
这是从别人那里看到的帖子,新手请高手指点。

网友:
应该是classic机箱防盗跳线吧。一些国外品牌机有机箱防盗功能,说白了就是一个机箱防盗开关接在主板的classic机箱防盗插头上,由CMOS设定功能或专门的跳线设定功能。设错了自动进入CMOS设置 ,要求用户更改。关于classic机箱防盗跳线就在主板那个位置?这要自己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