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卡复位灯常亮如何检测?

楼主(2009-08-30):
主板通电后CPU风扇转,发热,南桥芯片发热,检测卡的复位灯常亮,检测复位开关电压正常。如何进行下一步检测

网友:
看下板上个部位的电压 时钟正常不,再不就从电源座里的8脚开始追线出去看通哪

网友:
不复位首先要检查整板的电压正常不?这是一个前提
如果有严重发热的元件(如南桥),就要注意是不是这个芯片本身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