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

楼主(2009-08-30):
那个高端场效应管和低端场效应管有什么区别怎么测量有什么作用...   请指教下!

网友:
我只知道上下MOS管的区别,上端的对地正常下有阻值,而下端会响,对地是通的.

网友:
谢谢你  我在出上看到的你说的很对    ....  但是我想知道怎么区分高和低什么意思   有什么特性  是不是增强型和耗尽型就是底和高的区别

网友:
那上下怎么怎么区分那

网友:
看电路呀,上面的就是“上管”,下面的就是“下管”呀。

网友:
没有电路图啊  电脑板一般左右排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电脑板电路跑线前后不一样  有什么技巧跑吗?

网友:
p管和n管,看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