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问题造成不能上网

楼主(2009-08-30):
本子放在那一直没有上网,几个月了吧。偶尔会单机打打CS。搬了住处可以上网,接上网线图标打X
不会吧,本子放出问题了难道。。第一时间想到的是电脑网卡芯片或者是线圈出问题了,呵呵(维修经验)想到也有系统问题插上网线打X的。。于是重要的东东存了下,做下GHOST恢复系统。20分钟后系统做好了,(心里想着应该会好了吧)但接上网线还是不行呀。。这下准备拆机器了,我的是东芝的本子,。手边没有维修工具和元器件,,所以没拆,再试下吧。把电脑抱到朋友那去试,哎(大喜)可以上网,证明本子没有坏呀。呵呵。。(心里想是不是网卡接口处接触不良什么的、)把本子抱回来再试还是不行呀。。(注意一下哦!抱回来试的时候是插上电源适配器的、电源适配器是好的可以正常使用可以充电的,当时没有怀疑。),于是又把本子抱到朋友处去试,行啊,怎么回事,,(静下心来,想了想哎,对了,到朋友那试的时候是没有插上电源,用的是适配器呀,难道是适配器的问题(说实在真没见过适配器引起的上网故障的)所以心想着,管它的先试试看,于是把电脑抱回来,不插电源的时候接上网线,哎好了。。真是电源问题。。。所以充好电后拔掉电源插上网线到淘宝网上买了一个,,15V电源,,问题解决。。。。。

到这里有可能有很多维修高手恐怕都没有见过这种故障吧,,(坏的适配器我拆开看了,,发现是进液了,发现那个最大的那个50V耐压滤波电容的正极脚腐蚀与线路板空焊了)但我在想这个是什么原理会导致不能上网的,,希望高手能够解释下。谢谢。

网友:
我还修过一个联想的老本本换了网卡芯片后能直接拨号上网不能在路由下上网!

网友:
。。。奇特的问题!貌似是因为电源电压的滤波电容损坏造成电压波纹增大,导致某些电路故障。。。

网友:
纹波太大了,引起干扰!听过把手机放在旁边不能上网的。

网友:
就是想不明白呀,不是简单的不能上网,而是接上网线右下角网络图标没有反应打X的,拨掉电源马上X就消失了,就可以上网了;情况绝对属实,,所以望高手解释下原理。

网友:
那个问题是因为电源内部滤波电容坏掉后使电源的纹波变大,导致lan芯片无法正常工作.而网卡芯片对电源和地纹波的要求比较高.假如纹波过大的话,会将正常的信号淹没,也就无法识别了.
曾经遇到使用双线的电源接口无法上网,而改用三线的电源接口问题解决,问题就在于双线电源接口没有接大地,在主板的地上有很大的纹波所造成的.

网友:
呵呵,东芝的本本保护功能做得很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