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分区表挂了

楼主(2009-08-30):
WD80G的硬盘原来有3个FAT32分区不知道怎么搞的. 所有的分区都变成一个分区了. 好像是磁盘分区表坏了. D E盘有重要资料. 如何修复? 谢谢

网友:
没用. 挂载别的机器上 有时候能发现盘 但是只有一个分区80G. 如果你试图点击打开它就会提示格式化否? 有时候挂载到别的机器上还发现不了.

网友:
重建分区表,看看能不能自动重建。

网友:
我都想知道啊

网友:
1:用DISKGEN重建分区表,一般的用户可以尝试这个
2:用WINHE分析分区表,来找出原来分区的大小,位置等信息,然后手工修改分区表,这需要一定的熟料程度

网友:
感谢大家用diskgen重建一下好了.

网友:
用易我分区恢复可以

网友(2009-10-05):
用diskgen重建一下好了.

网友:
呵呵 支持一下 解决了就好!

网友(2010-01-11):
DISKGEN好象比较麻烦,成功率也低,有什么好的软件来恢复分区表不啊

网友:
在Windows下Diskgen使用很方便的,确实好用。

网友:
用分区表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