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D盘被误格,里面的数据可以找到,可文件一个 ...
在线等!!D盘被误格,里面的数据可以找到,可文件一个也打不开?????

楼主(2009-08-30):
D盘被误格,里面有WORD等文档,用数据恢复软件恢复数据,可以看到里面的文件,可文档什么的都打不开,试了好久也不行,请给小弟指条路,谢谢!!!!!!1
数据恢复

网友:
补充:文件大小都有,只是会出现说文件格式不能识别,有的可以打开,可里面什么也没有????各位大哥救命!!

网友:
换个功能强的软件,注意不要保存在D盘,不要整理磁盘碎片。文件的名称、大小找到了,不是文件内容本身。
还有文件系统原来是什么,格式化成什么了,了解得越多对软件的使用、文件的有效识别都有好处。

网友:
文件不能打开的原因是:文件存放簇不是连续的,存在非常多的碎片
所以一些第三方软件(如ERSYRECOVEY等)能找出来,但是打开就报错,因为它们根本没有把文件的完整簇链恢复出来
这个牵涉到文件碎片提取技术,比较复杂,如果数据重要,可以联系专业点的恢复人士做
可以尝试一个网友上传的这个软件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06610-1-1.html

网友:
谢谢楼上,在发贴时就有试做那软件,没有什么用,郁闷!!

网友(2009-12-27):
听高手说使用WINHEX这款软件挺强悍的,要不,你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