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有时点不亮,有时点亮死机

楼主(2009-08-30):
一块845的板子,开机有时跑到A 6A7时,就不动了,有时跑到25,26时,也没有点亮,多试几次,可以开机了,但在给硬盘装系统时,才装一会,就死机了,有时,刚开始自检,也死机了。反正出现的故障点都不一样。测了下B16,没得电压,其它的大概测了下,都还正常哟。请教各位大虾们,该咋下手修呢?

网友:
耶,高手们,都不愿指点哈嗦

网友:
看下 IO有没有虚汗 加下焊。。。不行就换个IO看看

网友:
可以观察有没有电容鼓包、漏液的。

网友:
检查内存电压,及其他电压
清洗内存槽
检查内存槽插针是否变形
检查北桥是否孔焊

网友:
有时也到C1就不能过了,测没有电压,有时内存能过就有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你的内存有问题,或者是内存相关的电路、信号线的问题。新人,仅供参考

网友:
先看看周遭硬件是否正常,在检查主机板,内存检测一下是否颗粒都正常
硬盘也得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