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 使用电池开机白屏

楼主(2009-08-30):
故障现象:用适配器开机显示正常,使用电池开机白屏,IBM T43笔记本通病来的,刷新BIOS程序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没碰到过,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知道的吗?谢谢楼主的心得!

网友:
是不是电池的容量不够了!你代换下电池看看可以吗!一般笔记本电池用久了用的时间就短了!

网友:
同意4#意见,电池使用久了,容量减少及电压减低造成。换换电池试试

网友:
电池肯定是换过了,要是电池问题就不会在这发贴了

网友:
修过N个T43了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真的吗
我还没遇到国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