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T内存检测软件怎么安装

楼主(2009-08-30):
检测, 软件, 内存
怎么能叫它从硬盘启动!
                    不知那位大哥或大姐相告!
                                                           谢谢!

网友:
我想从硬盘启动

网友:
用光驱启动 一般的系统光盘里面都带内存检测工具

网友:
哪用安装!光盘的.iso文件,一刻就行!

网友:
再硬盘做个虚拟软驱,就可以

网友:
好像现在只能从光盘启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找一硬盘做成启动盘,方法:把这块盘挂在其它的机子上,然后进DOS,用命令:format c: /s或者
format c:
sys c:
然后把内存检测软件,拷贝进那个启动硬盘上上面.就可以了.

用的时候,启动进DOS,输入命令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