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4010本本测量短路后,部分键不能用

楼主(2009-08-30):
1、一天,NC4010本本,启动时屏不亮了。
2、拆机,打算测一下高压板供电,目测,就开机中,测量图中L1(见图高压线插座上边)内侧的电压,一不小心,和机壳地碰了一下,使L1内侧与地短路,机器立即停机。(心想:完了,完了)重启不成功。
3、可是,一会之后机器又可以正常启动了。不过机器已经有了问题,当时没有发现。
现在的问题是:fn、 f9、 加号与等于、 竖条与斜杠、 右shift、 左、右方向键、 del
无效了。特别是fn,连灯亮度和数字键盘切换都无法完成,嗳,不知道这里有没有朋友,给分析一下,L1处的短路,造成了什么地方硬件或是软件坏了。这里先谢谢了。
4、机器在拆了之后,重装好,未作任何修改,可以支持外显示器显示,与液晶屏可以切换显示,可是,只要去掉外显示器,液晶屏就不亮,进BIOS加载出厂设置,(当时没有作其它设置,也没有发现左右方向键不能用了。)后来多次弄来弄去,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液晶屏可以亮了。现在就这个状态,除以上的一些键不能用外,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你这可能是短路引发的脉冲在启动时破坏了BIOS启动自检程序,先重写BIOS后在看情况有没变化。

网友:
有可能,先写个试试

网友:
谢谢提示,我这就下载个试试。一个结果,我就回复。

网友:
情况不好,在惠普中国下的WINDOWS版新BIOS,在新装的系统XP下,正确安装,一切严格按提示作操,最后完成安装,重启电脑黑屏,并风扇高速不停。
取下适配器,和电池,重启电脑,情况不变。

网友:
好消息:
取下电池和适配器一段时间,没动。
单独适配器供电,电脑同上条说的情况。
去掉适配器,电池单独供电,电脑正常启动。启动完成,插入适配器,自动变成适配器供电。
此状态下,测试键盘:f9、 加号与等于、 竖条与斜杠、 右shift、 左、右方向键、 del无作用。
但fn有效了,只可以加NUMLOCK 用于小数字键盘的切换。总的来说有了一点点好转。

特别感谢:纪念汶 天天维修网 两位朋友

(在BIOS中没有左右键,这才是最大的问题,原来我可以设置从U盘启动电脑的,现在不行了。无法设置BIOS)
不知道拿到南京电脑城,能否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不知道拿到南京电脑城,能否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不好意思,电脑没有毛病,是我没有细心接插好软电缆,重新接一下。就OK了。谢谢回贴的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