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错误代码解释以及解决方法

楼主(2009-08-30):
IBM错误代码解释以及解决方法

101: 中断失败
102: 时钟失败
103: 时间中断失败
104: 保护模式失败
105: 最后的 8042命令未接受
107: NMI 检测失败
108: 时钟总线检测失败
109: Low meg芯片选择 --系统主板
110:平面奇偶 --检测内存,内存插槽,如果有接到电脑的扩展部件移除
111:I/O奇偶--检测内存,扩展部件或端口复制器,系统主板。
158:即设置了SuperVisor密码但没有设置硬盘密码--设置硬盘密码 )
159:硬盘密码与SuperVisor密码不相同--设置硬盘密码与SuperVisor密码相同
161:电池失效--检测备用电池,系统主板。
163:时间和日期未设置--设置时间和日期。
173:设备数据丢失--在屏幕上选择OK,然后设置时间和日期。
174:设置错误-先进行检测安装的设备列表,再改变FRU部件,设备配置,硬盘驱动器 ,系统主板。
183:提示输入SuperVisor密码时输入错误--输入正确的SuperVisor密码
184:开机密码检验错--进入BIOS设置中重置开机密码
185:非法的启动顺序--进入BIOS设置中重置启动顺序
186:系统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