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鼠标键头在系统里面自己乱跑

楼主(2009-08-30):
一台DELL D600整机 芯片组: 北桥82855PM 南桥82801DBM 显卡:ATI 9000
故障现象:进系统后,触摸板的鼠标键头在系统里面自己乱跑.
维修:像这种故障的话,一般都是电容或排容漏电引起的,把触摸板接口旁边的滤波排容拆掉后,重新进系统,鼠标不在乱跑,也非常听使换,故障清松排除.

网友:
其它本本出现这个问题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解决啊

网友:
拆掉不装可以吗?

网友:
哪个电容拆掉不装也可以正常工作的!

网友:
不可以不用,那个电容是起滤波作用,拆掉的话电流的纹波系数会改变,所以那个电容坏或去掉不用,都会导致鼠标不稳定!

网友:
拆掉一个不用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网友:
不要被误导,特定故障特定分析,还有一些笔记本,更换适配器之后也会这样,电压电流不稳定,都会影响到它,

网友(2010-07-04):
象这类故障基本上我直接干KBC...楼主所说没遇到过,不过我还是收藏了......谢谢

网友(2010-10-23):
以前遇到这样的问题都不知道怎么解决的,现在知道可以用这样一招了!

网友(2012-06-06):
根本原因还是电压不稳定,还是谢谢楼主分析好经验

网友(2012-10-06):
还是谢谢楼主分享,听知道有些机器换适配跑器就会这样子乱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