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30开机不显

楼主(2009-08-30):
今天遇到一台T30,只跑到了4A ,48,电流最高跳到1.3A左右,然后就停在了0.7A,不知是否为显卡问题? 试重做显卡OK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哟,做下BGA了!

网友:
4A是挡显卡。不过这种显卡很难做,很容易就把显存做爆。。

网友:
做的时候 小心点  锻炼技术

网友:
有没有人做好过,出来说说有什么好的方法,学习一下

网友:
T30 内存插槽也容易出问题哦

网友:
显卡上面贴些散热的锡纸,一般都可以做好

网友:
这种显卡有显存全封胶和只有定位胶两种。后者就比较好做了。前者一般容易爆锡。T30是有铅的板子所以把焊接台上加温最高调到245度就可以了。这样不容易爆锡。加焊是给下面吹少许焊膏。一百多一瓶那种比较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