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测试常用软件

楼主(2009-08-30):
笔记本测试常用软件
1、            Test软件后,可以让屏幕全屏切换不同的纯色,这样就可以很容易地把坏点辨认出来。此外这个软件还可以通过不同显示模式的演示来评测屏幕的显示对比度、文字锐利度、色温、摩尔偏差等各项专业指标,这个软件甚至还有音箱的左右声道测试功能,这么多功能相对于它500多KB的个头,非常不错了。
      其实我们用这个软件主要是来检测LCD显示屏的一个特有产物??坏点,也就是失效点,失效的像素表现为黑色(不透明)、白色(透明)或者固定于某种色上面,现在质量较好的厂家已经承诺“无坏点”。这是由于液晶颗粒失效造成的,它是一个很明亮的点,永远不会消失;而且有的坏点只会在不同的颜色下才能看出来。一般厂家对LCD坏点数量规定在6-8个以下就属正常范围,如果LCD上存在失效的像素点,且失效的像素点数目少于厂家规定的数量时,那么该液晶显示屏将被认定为正常。只有当失效像素点的数目大于或等于厂家的数量时,该LCD才会被认定存在问题。所以你一定要看仔细,如果坏点数量属正常范围之内,在代理商处还可以跟销售人员协商更换,但如果拿回家了就没换的可能了。在选购时应尽量找没有坏点的机器,因为LCD上的坏点是有可能逐渐扩散的。这也是非常关键的,都要靠你的“火眼金眼”了!
            其次,我们还可以看一下LCD的显示效果,如文字锐利度、对比度等。 其实如果只是找坏点的话,其实有更简单的方法:在Windows下设置不同的单背景颜色,看颜色是否发花、有无严重划伤,检查失效点的多少、位置等。也可以用“画板”程序,或者“记事本”程序,全屏后看字符串“mMWw”的显示,特别是边缘和四角的效果。
          最后轻轻按一下屏幕背面,看LCD是否有水纹情况。因为本本放在包包里难免不受到各类积压,如果你不想早早结束LCD的寿命……嘿!找商家。
      CPU检查 本本的CPU一般是直接焊接在主板上的,商家做假的可能性不大。不过为了做到放心,还是检测一下,可以用Intel  Processor Frequency ID Utility或WCPUid来检测。Intel Processor Frequency   Utility可以对CPU的实际频率,总线频率等信息做一个全面的检测。要注意一个问题,那就是CPU是否为移动型。有的代理商会将搭载台式机CPU的笔记本电脑说成移动型CPU来卖。这点你也可以通过分别使用电池和电源时CPU的频率是否会发生变化来判断。不过有一个特例,那就是移动赛扬处理器的频率是不会发生变化的,但是可以通过测试结果显示的CPU封装是否为uFCPGA来判断。
    Intel Processor Frequency ID Utility最新版下载地址: 下载 另外WCPUid这个程序也不错,除了检测
     CPU 的普通 ID 信息、内/外部频率、倍频数等基本信息外,还可以检测出 CPU 是否支持 MMX、KNI 以及3Dnow!指令。
     电池对于笔记本电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而且电池属于消耗品,一般能够稳定工作的时间在一年左右,电池是主要按充电次数来决定寿命的,一般为300-500次,其后待机时间就会大大减少。所以检测的重点就是看是否是原配新电池。前面我们说过如何从外观上检查电池是否为全新。
            由于产品在出厂前一般都会经过测试,所以电池中存有残余电量,此时测到的电量无法准确地显示电池的充电能力,必须要等到完全充电后才能客观看到电池的容量,一般新的笔记本电脑的电池待机时间都应该在三小时左右。我们在购机过程中,商家不可能让你连续充电给你来观察电池情况。但我们可以通过BatterTest或BatteryMon来显示出笔记本电脑的电池还能用多长时间,电量剩余的百分比。BatteryMon还可以通过直观的图表即时表示。另外还有一个权威笔记本电脑电池使用时间测试软件Battery  Mark,检测成绩准备,就是个头太大,而且费时长。
        此外IBM、Sony等品牌的笔记本电脑内置的监测程序可以统计充电次数,利用这种检测程序,就能更方便地检测了。
            能检测出你的光驱是CLV、CAV还是P-CAV格式,并且测试出光驱的真实速度,还有随机寻道时间及CPU占用率的测试。界面上的Start
       只是做速度测试,你需要自己按菜单上的Run Test里面的项目进行其它测试。 Nero DVD   Speed是能测试一个DVD驱动器性能的工具,可以测试的DVD驱动器很多特征,这样检测DVD驱动器时就可以参考了。 CD: 下载    DVD: 下载
       内存如有问题,将是在你的本本内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如果在关键时候,它的爆炸将会给你事来致使打击。除了前面说到的BIOS检测外,可以用DocMemory
            Diagnostic来检测内存实际质量。 DocMemory     Diagnostic号称“内存神医”,具有PC内存自动识别功能,在起动您的电脑过程中,它会探测内存的存储能力并用直观的方法显示出来。“内存神医”有两种测试方法供您选择:快速测试与老化测试。电脑起动后,老化测试是初始选择。一经按下测试按钮,“内存神医”就会对基本内存和扩展内存 (1MB以上) 进行严格的检测并找出隐藏的故障。PC上95%由内存引起的故障均可由此软件捕捉到,在做测试时用户可以方便的使用鼠标器选择测试程序, 既可测试内存的稳定性和兼容性,测试时间大约需要10分钟,如果显示出“Pass”信息,说明你选择的内存通过测试,可以正常使用。如果出现错误,也会显示详细的错误
      因为这个软件需要从软驱启动,我们可以再次验证软驱的情况。另一方面现在不少全外置或光软互换机型的本本没有软驱,就这个机会借商家的软驱试验一下本本是否可以存在连接软驱的可能性。
一般笔记本电脑都有内置音箱,其质量的好坏也决定了笔记本电脑的音响效果。将本本的系统内的配音方案打开,听一下实际效果。如有条件使用软件进行测试。这里介绍两个专业级音箱测试软件。它们是Audio100  audio tester与Sound Card Analyzer Audio100 audio   tester是短歌行网站(www.audio100.com)开发的音频信号发生器软件,提供了35种不同频率的正弦波信号,也提供了3组粉红噪音信号和一组20Hz-20kHz的扫频信号,所有信号的幅度为-20dB。Audio100    tester中的波形信号全部从专业音频信号发生仪器采样,所产生波形的频率极为准确,失真度也极小,并且提供了专业的音频测试信号说明。在1.0以前的版本均为测试版本,在以后的版本中将加入更多频率的正弦波和不同频率的方波、三角波等波形信号,成为一个具有专业品质的软信号发生器。Audio100  audio tester也是一款绿色软件,无需安装。 Sound Card Analyzer 2.0版For
          Win9x/ME/2000(2002年2月23日发布)Sound Card            Analyzer是一个可对声卡或任何连接到电脑的音频接口进行评测的软件。它可测试出的性能指标有:频率响应(Frequency response)、本底噪声(Noise level + interference)、动态范围(Dynamic
  range)、总谐波失真+噪声(THD + noise)、立体声分离度(Stereo crosstalk)等参数。
      该软件可以详细的显示出PC每一个方面的信息,支持上千种主板,上百种显卡,可以对并口/串口/USB这些PNP设备进行检测,支持对各式各样处理器的侦测,并可以进行性能测试。 这个软件是一个绿色软件,不需要安装,个头也不大。你安装大型软件,商家不一定同意你干的。
  Wintune 这是一个五星级的系统效能分析程序,它能帮你分析测试你的系统、CPU、Standard2
  Video、OpenGL3-D Video、Direct3D3-D Video、Memory 和 Disk的效能,然后列出一份详细的报告给你看,并且在桌面形成一份HTML格式的报表文件。 下载               这是一套功能强大的系统分析评比工具,拥有超过30种以上的分析与测试模组,测试对象包括CPU、Drives、CD-ROM/DVD、Memory、SCSI、APM/ACPI、鼠标、键盘、网络、主板、打印机等,它还可将分析结果报告列表存盘。
         DOS版本的检测工具,虽然功能和操作赶不上Windows下的程序,但是可以对没有预装操作系统的笔记本电脑进行检测。
            此外,像3Dmark这样的测试工具,虽然偏重于3D效果的测试,但是由于3D对机器硬件要求较高,所以也可以作为机器总体性能评测的参考。
          著名的3DMark 2000/2001/2002/2003
       这是很著名的分析、测试并报告电脑3D表现效果的工具,包括图片品质、贴图速度等重要的参考数据。其实数据不是最重要的,但是从测试过程中的DEMO效果你可以对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多媒体性能有个感性的认识,而且其结果是机器的显示模块和整体性能的综合结果。
       由于在挑机的时候商家是不会让你在机器里安装一些程序的,所以诸如3D多媒体性能,整机性能的测试就无法完成了,因为这些测试程序都是需要安装才可以使用的。不综合测试对于新机购买时的测试是没有太大意义的,毕竟商家是不会在乎你测试出来的性能指标的,因为那和质量毫无关系。所以这些工作就自己回家慢慢做吧
           KeyBoard Test可以在最短时间内快速检查每个按键的状态,对于验机尤其是二手机器的验机非常实际。            Nokia Monitor Test是用来测试CRT显示器的软件,不是专门用来测试LCD的
            LCD不存在什么聚焦或几何尺寸等问题的,但比CRT又多有坏点和拖尾问题的 所以用Nokia Monitor   test测试LCD是不全面的有专门的LCD测试软件: Monitors Matter CheckScreen   它可以测试LCD和CRT,不过要安装

  Hitachi日立(IBM)硬盘Drive Fitness Test工具最新3.51版For

网友:
看不懂太专业了。

网友:
我也有点看不懂

网友:
我一般都是用3D Mark 2001就行了。

网友:
感谢楼主,其实只要认真看,不是很难懂啊!说得够详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