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5主板的问题 大虾们 看哈

楼主(2009-08-30):
一块精英865主板的问题 显卡硬盘 内存 都是好的 电源也没有问题 BIOS是phoenix 插上诊断卡显示1312 就一直不动了 手摸了一下北桥 有些发热 请问该从哪里检查起走 啊
显卡

网友:
是朋友的以前的问题是认不到打印机接口她就没有用了 呵呵 还有就是 知道2级管3级管的作用电容也知道 假如学看电路有没有好的地方 请给一个 好不 跪求啊

网友:
很久没用了你看下内存槽子是不是接触不良

网友:
刷BIOS有望解决~!!!!

网友:
程序都进不了 显示器都不亮 键盘没有通电 怎么刷??

网友:
拆下来刷

网友:
搞维修的都是拆下来刷的

网友:
业余的还是送修吧,就算你搞好所花的精力肯定比维修费多,如果想在维修这方面发展的话支持搞。

网友:
先确定底座有没有虚焊

网友:
主板的问题几率比较大,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
先查下跑码是什么,再确定故障位置吧。

网友:
哦 谢谢各位老大

网友:
给BIOS放放电,再换个新的电池
一切都没问题的话,还是不行,那-----直接拿去水龙头冲吧!吹干了再试,赌一把

网友:
呵呵 早就给她洗澡了 CPU其余电压都正常 就是这两个不对 现在还是1312 高手们看看

网友:
把主反电池取下,放一下电,然后刮一下内存槽,看看BIOS是不是有一个胶座子的,如果是,取掉不要,把BIOS直接焊在主板上试试.......

网友:
谢谢大家
可能是底座 看看在说

网友:
865的板子座的虚焊几率很小,怀疑是BLOS问题

网友:
这是不过显卡啊

网友:
回答5楼的。
刷BIOS 用编程器刷,如果楼主没有 编程器
只能送修了

网友:
查供电啊,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了 内存有3.3V电压  AGP有12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