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戴尔不用原装适配器,电池充不了电是吗?

楼主(2009-08-30):
今天我听说戴尔
笔记本
,不用原装适配器,电池充不了电,不知为什么,我想都是19V输入啊,怎么就充不了呢,有人说有检测电路,那我不明白,就是一个19V电压过来吗,怎么不是原装的就充不了电呢?不是很明白,我知道以前的适配器多了各3、3V,不过现在的就只有一组电压啊!
笔记本

网友:
DELL的不同的,他有个3。3V的侦测电路的。就是中间那根针。

网友:
DELL的适配器是三个脚的

网友:
检测脚要有电压才行的

网友:
原装电源中间的针接了一个DS2501芯片,这是个1 wire ID识别元件,笔记本的EC通过检测DS2501芯片的数据来确认是否是DELL认可的原装电源。

网友:
就是楼上说的那样子 认可

网友:
只要你的充电器能插上,还有中间有个id针就可以了。市面上卖的非原状的dell充电器是可以充电的,如果你用可调电源,需要在3针的位置上接个DS2501芯片就可以充电了。中间的针断了(或没功能了)是不能充电的,但是可以开机。

网友:
听说过,,应该都是因为楼上说的那样。。。

网友:
奥,原来是有两路电压啊,一路是19V,中间带小针的是3.3V ,那不是原装的,我想也应该有中间那个针吧,这我是听别人说的,不是原装不能充电啊

网友:
没错,而且中间的那3.3V的电压很容易坏,坏了就不充电的

网友:
是啊,听过

网友:
是不是那个针爱坏啊,3.3V是适配器内部产生的啊

网友:
坏了就再卖一个给客户啊。

网友:
HP这种电源没有中间那跟针的电压连开机都开不了。

网友:
真是收益非浅啊!

网友:
这样子,用可调电源19V 3V 接入笔记本,能充电么

网友:
中间的那根针是直接连接到IO的 那根针没电压 或者坏了 电池是不充电的 要是侦测电路好的话 还不充电那肯定就是IO的问题了

网友:
学习了,终于知道为什么不充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