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USB部不能用

楼主(2009-08-30):
845主板USB鼠标能认到就是用不了,U盘也是一样。供电多正常,阻值也一样,就是不能用。有点不相信是南桥问,可又找一个理由是那里坏了。谁帮找一个理由呢?

网友:
你看下USB那两跟信号线是不是有电压,如果有的话就是南桥坏了,没有的话也有可能是南桥

网友:
那不等于没有说!晕
信号12条中只一条有电压,其他多没有电压?

网友:
内部控制器有问题

网友:
找个硬盘做个系统。USB只要去起来还是没有反应的话就是南桥坏了。显示USB电涌的话也是南桥坏了。

网友:
插鼠标看灯亮不亮,如果能亮证明供电已经有了。可以排除供电问题。接下来就要看信号了。用万用表打两个数据线的对地阻值,一般在500-600欧姆左右。无穷大和过小都是南桥坏了。只有极个别机子有独立的USB芯片。